步进定位求助

楼主(2020-12-28):
用三菱3u与步进电机做一个定位控制,先以快速DRVI行进一段距离完成后,用M8029启动下一段慢速DRVl指令,现出现快速转慢速停顿明显,有1秒左右没有连贯性,何解呢?求高手指点。谢谢!
Lu

网友A:
不用那麼麻煩直接於慢速座標位給慢速速度就好
走行第一段高速於慢速座標位時直接給於慢速速度
執行指令時不需切開就沒有所謂頓點
工艺要这样

网友B:
DRVI定位指令带加减速时间,所以会看到有停顿的现象,如果不相要停顿时间,可以使用变速指令PL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