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求labview和西门子通过S7协议通讯VI包,参考一下!

  我可以用labview和西门子通过modbus通讯 以及 labview和松下PLC的通讯VI函数包交换,已验证可靠!

网友A:
C#的可以吗?

网友B:
OPC就行。不用S7.

LabVIEW 可以用OPC与99.9%的PLC通讯,不用专门的VI。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C就行。不用S7.

LabVIEW 可以用OPC与99.9%的PLC通讯,不用专门的VI。

opc效率太低。几个数据还可以用用。几百上千的数据采集吃力也不方便

网友B:
我们用OPC,不也是几百上千的变量,没有你说的情况,那可流畅的很。

网友C:
这里有.NET的程序集: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zfc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OPC,不也是几百上千的变量,没有你说的情况,那可流畅的很。

好吧.OPC用过,不太习惯.不习惯再挂起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NET的程序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感谢, 没用你这个,我用的snap7库.里面有封装的dll
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D(2022-08-29):
怎么用
请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