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我想把三菱FX2N程序换成FX3U,里面485通讯和伺服运行不了

楼主(2020-12-28):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先谢谢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3U的很多指令2N的PLC 都不支持呀!3U的定位指令和专门的通信指令2N都 不支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U的很多指令2N的PLC 都不支持呀!3U的定位指令和专门的通信指令2N都 不支持吧?
人家是2N转3U

网友C:
是不是一些参数没有导入进去,比如D值

网友D:
你看清楚你是485bd嗎~~跟ch1 ch2有關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