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第一次弄这个,用SMART模拟量作为频率来源,程序和变频器接线弄好了,参数也设了,可变频器就是没有频率,如图所示。参数设的是0-20MA,PLC硬件和变频器设的一样,就是不运行不起来,哪位大哥看看哪里弄错了。

网友A:
变频器参数没有设置好。看说明书设置。

网友B:
表摸过没 有20MA 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参数没有设置好。看说明书设置。

看了,该设的也设了,都搞到绝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摸过没 有20MA 出来吗

打过,打不出来,串在万用表上模块就亮红灯了,也没有电流值。

网友C:
别急,冷静下来把过程走一遍,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D:
不用测量电流,直接量电压就可以了
你要保证接线正确

网友D:
先用电位器接个模拟量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测量电流,直接量电压就可以了
你要保证接线正确

输出模块没接地,这个影响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急,冷静下来把过程走一遍,都是这么过来的

没人带,老火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电位器接个模拟量进去

明天试试。

网友E:
03-00设为0,03-01设为1

网友F:
运行信号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