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关于台达WPLSOFT 软件,指令表只能导出,不能导入,也不能复制出来!!!也不能复制进去!!!不知台达的工程师想什么还是。。。。!!!只要能导入,好多三菱程序只要轻轻改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这样就增大台达PLC使用量!!!该多好,台达工程师干嘛去了!搞不懂

网友A:
我的可以  为什么你的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  为什么你的不可以呢?

大侠,请教一下!!!请上图是如何做的???

网友B:
台达WPLSOFT 本身没有指令导入功能也没有办法。但都是台达的程序是可以复制粘贴的。即使台达的增加导入功能,也不能轻松的将三菱程序导入啊,因为也没有看到三菱编程软件有导入导出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WPLSOFT 本身没有指令导入功能也没有办法。但都是台达的程序是可以复制粘贴的。即使台达的增加导入功能,也不能轻松的将三菱程序导入啊,因为也没有看到三菱编程软件有导入导出功能啊。

三菱 的有导入导出功能 ,就是台达的只有导出功能,没有导入功能,关于台达的程序是可以复制粘贴的,那只能在台达自己的软件WPLSOFT里可以复制粘贴,不能复制粘贴到外面或其它软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

OMRON 可以导入或转换 三菱 程序,台达 应该不可以导入或转换三菱 程序 !!!

网友D(2021-07-05):
小公司就这样,不要看台达这么多产值,其实一直都是小公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