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9):
visual stdio开发上位机和组态软件做上位机,各自有什么优缺点?我觉得触摸屏以及组态软件功能已经做的挺好了啊,写脚本也比较灵活。没有接触过visual stdio做上位机软件,用过的师傅来说说呗。

楼主:
(原创)对比组态软件,使用C#开发的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的优势 - xiyangh - 博客园  https://www.cnblogs.com/softsee/p/11770616.html

网友A:
如果有技术的话 一个是成本比较,一个是客户需求功能,太奇葩的功能 组态做不了啊
  • 下载积分:+5(哇咔咔) 感谢分享!

网友B:
    visual stdio开发上位机:开发时间长,对开发人员要求比较高,和工控设备连接需要了解种通讯协议,后期维护较为困难。软件授权费用较低,
    组态软件做上位机:开发时间短,对开发人员要求比较低,各种协议已经封装好,不用了解细节,后期维护容易。软件授权费用较高,
    是的,经常用组态、触摸屏等比较熟悉,也上手快。不过有时间也要学习一点visual stdio知识。
  • 下载积分:+5(哇咔咔)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如果是小白,没有PC编程基础,在边工作边学习的情况下,估计得一年入门准备。如果有大师带着做项目,估计半年也就差不多能上手了。当然和真正的IT人员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 下载积分:+5(哇咔咔)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D:
    赞同楼上的
    多学多用!

网友E:
    同意楼上各位意见,不会高级语言,就只能组态软件

网友F:
    不好意思,vs也很简单,我半年就能独立做项目了
  • 下载积分:+1(flyfeky) 热心助人!
  •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vs也很简单,我半年就能独立做项目了

    你好。 我目前也在做此项目。  倍福的ADS通信  .  批量的读写数据(几千个变量),有什么思路吗   盼回。

网友H:
    举个简单例子,设备需要每天导出Excel 规范格式的生产数据,读取Excel生产数据倒入设备进行生产
    现在设备需要处理很多数据了,相比传统组态,上位机软件更有优势,而且就UI来说,上位软件一般比组态看着舒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目前也在做此项目。  倍福的ADS通信  .  批量的读写数据(几千个变量),有什么思路吗   盼回。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TwinCAT.Ads;//twincat安装目录中有

    using System.IO;

    namespace HmiAdsTest

    {

        public partial class MainForm : Form

        {

            public MainForm()

            {

                InitializeComponent();

            }

            public static TcAdsClient tcAdsClient;//建立通讯

            private int handle;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cAdsClient = new TcAdsClient();//实例化

                //tcAdsClient.Connect(851);//同一台机器上使用

                tcAdsClient.Connect("169.254.71.120.1.1", 851);//amsNetID  851是twincat3 端口号

                try

                {

                    //handle = tcAdsClient.CreateVariableHandle("IOs.ConnectSucceed");

                    handle = tcAdsClient.CreateVariableHandle("IOs.Dog");

                    MainForm.VariableAssignment.ConnectSucceed = (bool)(tcAdsClient.ReadAny(handle, typeof(bool)));

                    tcAdsClient.DeleteVariableHandle(handle);

                }

                catch

                {

                    MainForm.VariableAssignment.ConnectSucceed = false;

                    MessageBox.Show("未能连接网络");

                }

                if (MainForm.VariableAssignment.ConnectSucceed)

                {

                    MessageBox.Show("成功连接网络");

                    button1.BackColor = Color.Green;

                }

                else { timerReadPeriod.Enabled = false; }

            }

            public class VariableAssignment

            {

                public static bool ConnectSucceed;

                public static int AO_ProportionalValve2Dint;

            }

            private void numericUpDown1_Value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handle = tcAdsClient.CreateVariableHandle("IOs.AO_ProportionalValve2Dint");

                tcAdsClient.WriteAny(handle, (int)numericUpDown1.Value);

                tcAdsClient.DeleteVariableHandle(handle);

            }

    }

    }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 下载积分:+1(flyfeky) 多谢,看不出是批量
  •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举个简单例子,设备需要每天导出Excel 规范格式的生产数据,读取Excel生产数据倒入设备进行生产
    现在设备需要处理很多数据了,相比传统组态,上位机软件更有优势,而且就UI来说,上位软件一般比组态看着舒服

    组态全屏运行和上位机软件也没有什么不同,
    组态软件同样可以读写SQL数据库,导出报告,数据分析。

网友F:
11楼你有病吧,大道相通,你如果写过的你应该明白吧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