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9):
我用三菱FX2N与台达VFD-M通迅方式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没有成功。请教大家应该把数据写到变频器的哪个地址?共用了两条RS指令,通迅控制正、反转,停止,都可以,就是不能改变频率。把频率写到H2001不行,写到H0042也不行(参数P66:通迅主频设定,66的十六进制数是42.)。通迅是用MODBUS的ASCII方式,LRC校验。校验码也没有错,我用手算过,结果与程序运算一致。变频器参数P00,主频率输入来源设定,03:主频率输入通信输入(RS485)。问题出在哪里呢?请教大家!

楼主:
谢谢!那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A:
变频器通讯设置试下无CR.LF。前天和三菱变频器也这样。后来改成无CR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上传你的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RTU方式试了,可以写入频率;然后再用ASCII方式就可以写入频率了。写入地址H2001。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C(2021-04-05):
大神,能发一下你的程序吗,我也出现这个情况,只能正反转控制,不能写入频率。换了两个台达变频器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