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FX3U无协议232通讯

楼主(2020-12-29):
PLC和拧紧枪走232通讯读取扭矩,枪的波特率是固定的只支持115200,plc这边最高只支持19200,现在枪和PLC无法通讯。枪的供应商建议我买个232转以太网的模块,PLC这边有个现成的FX3U-ENET-ADP以太网模块。可以实现吗?PLC的以太网模块手册没看明白。还有枪是一直发送数据的,plc这边只要负责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A:
淘宝上搜波特率转换器,我以前就用过,才100多。

楼主:
谢谢 在淘宝上上找到这种模块了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神器

网友B:
232bd不可以吗

网友C:
仔细看说明书PLC的232ADP模块是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的

专业外协

楼主:
FX3U的不支持那么高的波特率,FX5U的才可以

网友D:
牛逼,什么拧紧枪那么牛逼还不能改波特率
三菱FX3U无协议232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