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西门子1200和200smart S7通讯求助

楼主(2020-12-29):
一个1215和7台200smart S7通讯,死活通不上,求助大神。
网上有教程,也是按照教程做的,但是就是连不上

网友A:
PLC之间通讯的智能网关模块:

网友B:
200smart 的地址是 DB1块吧?

网友C:
smart用成最新版本的,可以用西门子专属的Profinet通讯啊,没必要用get;put通讯。

网友D:
V区地址是DB1,你改一下地址试试,例如VB0开始的12个字节 P#DB1.DBX0.0 BYTE 1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mart用成最新版本的,可以用西门子专属的Profinet通讯啊,没必要用get;put通讯。
+1,更新版本V2.4或者以上,可直接使用PROFINET通讯,

网友F:
更新版本V2.4或者以上,可直接使用PROFINET通讯

楼主:
感谢各位工友 确实是V区DB写错了 太疏忽了。PROFINET智能子站要比S7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