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怎么通过三菱的MX Component写入小数

楼主(2020-12-29):
MX Component怎么写入小数,现在只能写入整数

网友A:
要选择对应的数据类型,PLC也要以同样的类型读取;
两外这里有.NET的程序集的代码,不用注册直接引用,案例可运行测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B(2021-10-15):
我自己做了一个MC协议的动态库,无需第三方库,纯C#代码,亲测可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5006163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