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9):
plc控制汽缸,当从自动模式切换到手动模式后,操作了某个或几个汽缸,再次切换到自动模式时,手动操作的汽缸自动回到自动模式时的状态。各位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手动恢复回去  再切换自动 切换自动时 状态不一致就报警

网友B:
手动操作完成后,就不能复位一下吗?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手动操作完成后,切换到自动状态时上升沿复位一下所的操作按钮和按钮控制的输出(气缸)

楼主:
有相互限制的气缸呢?比如一个横移缸,一个上下缸。在自动的时候,横移缸伸出,上下缸下降。切换到手动时,手动先让上下缸上升,再让横移缸缩回,再让上下缸下降,这个时侯,切换到自动,复位手动操作时,上下缸和横移缸就会有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相互限制的气缸呢?比如一个横移缸,一个上下缸。在自动的时候,横移缸伸出,上下缸下降。切换到手动时,手动先让上下缸上升,再让横移缸缩回,再让上下缸下降,这个时侯,切换到自动,复位手动操作时,上下缸和横移缸就会有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手动调试完后要把气缸的状态回位到手动之前的状态,你可以手动回位也可以自动回位。

网友E:
具体怎么回位,就要看你的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相互限制的气缸呢?比如一个横移缸,一个上下缸。在自动的时候,横移缸伸出,上下缸下降。切换到手动时,手动先让上下缸上升,再让横移缸缩回,再让上下缸下降,这个时侯,切换到自动,复位手动操作时,上下缸和横移缸就会有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上其实都说了。你自己的气缸底层没有优化好。气缸在动点位要置位气缸的状态记忆,气缸在原点位要复位气缸的状态记忆。手动切到自动后,按启动时就要记忆校验,是否与停机前的转态一致,不在就会报警未在记忆位。在的话就不会报警正常启动流程了。轴类的也是类似对比当前位置坐标与记忆位置坐标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小垃圾)

网友G:
    可以都用置位复位指令处理啊,各动各的互补干扰
    绝对不可以手自动切换时气缸动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手动调试完后要把气缸的状态回位到手动之前的状态,你可以手动回位也可以自动回位。

    正解

网友I:
    气缸最好用双电控电磁阀控制,手自动转换可以进行复归

网友J:
自动一定是在整机原点都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执行,不用管气缸相互关联,就按照最安全的路径一步一步退回,就算已经在原点也按照规定回一次,已经回了的就不会动,这样程序精简,安全,不会打架,省去判断到底先回谁。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K:
这个工艺需求是啥呢///伸缩和上下会有干涉吗??
不会就学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相互限制的气缸呢?比如一个横移缸,一个上下缸。在自动的时候,横移缸伸出,上下缸下降。切换到手动时,手动先让上下缸上升,再让横移缸缩回,再让上下缸下降,这个时侯,切换到自动,复位手动操作时,上下缸和横移缸就会有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2楼正解,但有些连锁的动作需要注意,如果你机构气缸会相撞,需要按顺序动作的,会个别有前置条件的,你就要设定复位的时候按步骤去复位,可用延迟时间控制复位的动作,并设置当所有气缸都复位后,才可重新执行自动模式。像你上述说的你可以先复位上下缸下降的按钮,让他上升,做延迟0.3~0.5秒或是到上限传感器感应后,再丢讯号去复位横移缸,由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