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0):
大家好!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能检测锡液高度的检测器。使用情况说明:熔化的锡液由马达叶轮转动吸入再通过锡腔打起一定高度。想寻找一款非接触能检测锡液高度的检测器,检测输出模拟量电压或电流信号,检测精度:0.1mm, 检测器距锡面的检测距离最小200mm。耐高温100度以上。谢谢大家!

网友A:
非接触能检测就是雷达液位或者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能检测就是雷达液位或者超声波

设备上不可用超声。

网友A:
磁翻板液位计,带4-20毫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翻板液位计,带4-20毫安输出

要非接触式

网友B:
激光测距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测距传感器

麻烦推荐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C:
松下激光位移传感器
maxmmx

网友D:
http://www.me-taiwan.tw/index.aspx 去這裡看看或許能找到你要的

网友E:
红外不行吗?
技多不压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不行吗?

没有找到合适的。你帮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F:
找基恩士的,激光测距仪,做过对半凝固状态铁水面的检测,检测还是稳定的

网友G:
这种时候就需要基恩士上门服务啦

网友H:
這種專業的找基恩士給你推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