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一个K4M0类的问题

楼主(2020-12-30):
欧姆龙里面有类似的用法吗?

网友A:
mov k4m0 d0 = mov 1200 d0

楼主:
NJ和NX系列的PLC 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B:
WORD类型就是K4M0

网友C:
都是分配到地直的呀,如果想要单独访问字的某个位就用联合体
下载积分:+5(wangnaizhi) 热心助人!

楼主:
联合体是怎么整体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分配到地直的呀,如果想要单独访问字的某个位就用联合体
联合体是怎么整体指定的?

网友D:
下载积分:+5(wangnaizhi) 真诚感谢!

网友E(2021-03-16):
原来这样的,我还以为像三菱那样的变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