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3G485BD RTU与无协议通讯

楼主(2020-12-30):
FX3GPLC+485BD板与扫码枪,RTU压力传感器做无协议通讯。程序分开扫码枪与压力传感器中任何一个都能通的上,但是两部分通讯程序放一块只能通讯上其中一个(先触发通讯的那个)。分时触发也不行。恳请指教。
FX3G 485BD 无协议与RTU.zip
大海

网友A:
你用了2条RS指令,RS指令同一时刻只能有一条指令被执行!不可以同时驱动2个RS指令
先触发一个RS,读到数据关闭RS。然后再触发另一个RS2也不行

楼主:
扫码枪用的是SYmbol LI4278无线蓝牙232接口的扫码枪配了一块232转485的板子。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B:
指令只用一个,你用的时候换不同的参数看行不行,比如DDRVA指令从头到尾我只用了一个,但是每次定位前都用不同的参数,所以可以定位不同的位置
感谢回复,我把两个通讯协议改一致,只用一条指令。用中间继电器切换需要通讯的那个。

网友C(2021-07-31):
MARK,,,这个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