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0):
哪位大侠指点ActUtlType.dll这个控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A:
引用楼主一只小猪ysg于2020-12-30 22:13发表的 ActUtlType.dll :
哪位大侠指点ActUtlType.dll这个控件在哪里下载?

安装MXComponent组件后可以找到,或者从安装MXComponent软件的PC上复制。

楼主:
怎么把这个控件导入到Excel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