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MODBUS RTU不能限制数值,紧急求助各位大师,感谢!

楼主(2020-12-30):
威纶触摸屏MODBUS RTU不能限制数值,不知道什么原因,紧急求助各位大师,感谢!
程序在这里

网友A:
描述:
有三个重叠,可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没改到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真诚感谢!

楼主:
最后一个重叠的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B:
你这个屏几个的密码是多少?进不去,
写的不错,正在写程序,想参考一下大神的程序,
您是直接用触摸屏通讯设备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