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的逻辑思考

楼主(2020-12-30):
请问各位
如果我有两个温度讯号 A和B
而我要将这两个温度讯号控制在 相差2度C
A-B=2度C
请问大家会怎么去做呢??
我知道控制时是用PID来做
主要是控制的思考逻辑
像是用A的讯号来做PID 而 B就是其PV值然后误差值设2度C
这样来做设定吗???
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A:
先了解工艺流程,对工艺了解的清晰后在动手写程序,公司里面有工艺工程师的话问一下。如果做的是单机设备那就多请教机械工程师,像你做的水控制方面的公司的架构中应该有工艺工程师的岗位,或者是谁出的方案。请教一下这个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