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if ([b:[#INTERNAL]LS300000])
{
    [w:[#INTERNAL]USR00000]=1
}
else
{
    [w:[#INTERNAL]USR00000]=2

}
endif
if([b:[#INTERNAL]LS300103])
{
    if([w:[#INTERNAL]USR00100]==11111  and [b:[#INTERNAL]LS300202])
    {
        [w:[#INTERNAL]LS0008]=2
        [b:[#INTERNAL]LS300202]=0
        [b:[#INTERNAL]LS300115]=0
    }
    endif
    if([w:[#INTERNAL]USR00100]==11111  and [b:[#INTERNAL]LS300203])
    {
        [w:[#INTERNAL]LS0008]=3
        [b:[#INTERNAL]LS300203]=0
        [b:[#INTERNAL]LS300115]=0
    }
    endif
    if([w:[#INTERNAL]USR00100]==11111  and [b:[#INTERNAL]LS300204])
    {
        [w:[#INTERNAL]LS0008]=4
        [b:[#INTERNAL]LS300204]=0
        [b:[#INTERNAL]LS300115]=0
    }
    endif
}
endif

if([w:[#INTERNAL]LS0008]>25 or [w:[#INTERNAL]LS0008]==23  or [w:[#INTERNAL]LS0008]==1 or [w:[#INTERNAL]LS0008]==5 or [w:[#INTERNAL]LS0008]==6 or [w:[#INTERNAL]LS0008]==7 or [w:[#INTERNAL]LS0008]==8 or [w:[#INTERNAL]LS0008]==9 or [w:[#INTERNAL]LS0008]==10 or [w:[#INTERNAL]LS0008]==11 )
{
    [b:[#INTERNAL]LS300114]=1
}
else
{
    [b:[#INTERNAL]LS300114]=0
}

endif

自己写了个小脚本感觉比起威伦来说功能太少了,能不能用数组?可以定义脚本变量吗?定义脚本数组变量吗?

楼主:
有没 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2022-04-01):
引用楼主qq240559043于2020-12-31 16:30发表的 有没有大神会用PRO_FACE 脚本的 :
if ([b:[#INTERNAL]LS300000])
{
    [w:[#INTERNAL]USR00000]=1
}
else

跟三菱的脚本差不多

网友B:
工程窗口最下面可以定义符号变量

if([w:_S_currentLevel]<>0)
{
    memset([w:#H_SecurityChangeUserID], 0, 2)
    memset([w:#H_SecurityChangePassword], 0, 2)
    [b:#H_Control_SecureChangeTrigger]=0

    [t:0000]=([w:_S_searchResult]-1)*25
    [t:0001]=0
    _memcpy_EX([w:[#INTERNAL]LS8100]#[t:0001], [w:[#INTERNAL]USR18000]#[t:0000], 25)

    if([b:_S_loginFlag])
    {
        [t:0088]=1
        Call LoginLog
        set([b:_S_manualLogoutFlag])
    }
    endif
    [w:[#INTERNAL]LS6000]=[w:[#INTERNAL]LS6000]+1
}
else
{
    if([w:_S_levelClearReqeust]<>0)
    {
        [w:_S_levelClearReqeust]=0
    }
    endif

    if([b:_S_manualLogoutFlag])
    {
        [t:0088]=2
        Call LoginLog
    }
    endif
    if([b:_S_autolLogoutFlag])
    {
        [t:0088]=3
        Call LoginLog
    }
    endif

    memset([w:[#INTERNAL]LS8100], 0, 25)
    [w:[#INTERNAL]LS6001]=[w:[#INTERNAL]LS6001]+1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