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在固定的寄存器吗  还是自己定义的 类似台达PLC  D1336之类的CH0通道发送的脉冲数的多少的寄存器  这样就可以知道轴目前的位置在哪里了
bnnyygy

网友A:
和传统PLC相比,是比较颠覆的..

不是D***了,建议看看官网视频.,

网友B:
MC_AxisXXX.Act.Pos    XXX是设置的轴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传统PLC相比,是比较颠覆的..

不是D***了,建议看看官网视频.,

大佬  能言简意赅的讲2句吗?
稍微具体点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_AxisXXX.Act.Pos    XXX是设置的轴编号

这条指令好像没有- -、、、

网友B:
手册  轴变量  这个 _sAXIS_REF结构体应该是系统定义好的  在数据类型里面没看到  里面嵌套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51295] 手册  轴变量  这个 _sAXIS_REF结构体应该是系统定义好的  在数据类型里面没看到  里面嵌套了好多

是这个里面映射的第四个吗?还有用完归零指令这个位置会自己变为0吗?

网友B:
看手册吧  咱们用的伺服不一样啊 再加上我也是初学者  归0

网友C:
从NX1P2   PLC内读取程序时提示控制器内没有pou程序源?怎么回事啊,新手不太懂,请教!

网友D:
建轴后可以调用位置参数

网友D:
或者可以官网下载运动控制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D:
或者可以官网下载运动控制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

这个是不是直接调用这个就可以了  不用定义变量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和传统PLC相比,是比较颠覆的..

不是D***了,建议看看官网视频.,

确实,已经摒弃了绝对寻址了,还停留在绝对地址操作的惯性思维搞起来回很痛苦

网友F(2021-05-11):
10楼正解

网友G(2021-06-15):
欧姆龙nj,nx的位置,比如轴1,就是轴1,act.po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