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西门子PLC CPU226的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0-12-31):
开关电源的一个贴片电阻烧毁,位置在变压器旁边,看不出阻值,开关功率管是TOP246R,在TOP246R的第六脚的外接电阻。
看到淘宝,的图片上是R390,但开关功率管不一样,麻烦知道的告诉一下这个贴片电阻的阻值,谢谢

网友A:
版本号多少?

网友B:
0.39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号多少?
216-2BD23-0XB0
贴片电阻是不是R390,R390是0.39Ω吗?,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C:
R390是位号不是实际阻值!

网友D:
R390可以用一垛锡代替

网友D:
如果不放心就搞个5.1R 3.9R都可以
实际上直接短接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90是位号不是实际阻值!
R390还真不是位号,是它的阻值。别的板子上标的贴片阻值是R390,就是开关管型号不一样,所以也在怀疑是不是R390。

网友E(2021-04-19):
正好我的也烧爆了,究竟是多大的
我是用一个保险管代替的
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