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此事已翻篇!

楼主:
求解啊!别沉啊!

网友A:
在原来的机台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来的机台上吗

不是,新做的机台!

网友B:
可能地址重复了

网友C:
因为原点回归速度变了,你的原点回归受速度影响

网友D:
会不会因为伺服联轴器没锁紧,然后速度快了,位置发生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因为伺服联轴器没锁紧,然后速度快了,位置发生变化了?

不是的,第一次遇到的。原先程序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原点回归速度变了,你的原点回归受速度影响

没有改变,用的是DZRN指令。本身的特殊回原速度指令中的原始值没有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地址重复了

没有的,我检查一遍!

网友E:
原点回原的速度越快,光电反应时间就不变,这会使原点偏移。
多学多用!

网友F:
回原点的速度,原点开关,内存继电器的重叠,机械速比的变化。

网友G:
使用零位脉冲了吗,移动下近点狗开关试试,能不能稳定

楼主:
将特殊继电器M8338在程序里常ON,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处于懵.......状态!搞不清楚!响应时间都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零位脉冲了吗,移动下近点狗开关试试,能不能稳定
没用,零点信号的线没做,我来公司之前,公司的3U都不用零点信号的,不接线的也可以在程序实现,比较麻烦。

楼主:
之前的问题没说清楚,抱歉!感谢各位的解答!公司的同事在调试,程序是我写的,我在出差回来后才问清楚,机台出货了!

网友H:
一看到三万多这种数,第一反应都能想到。。。肯定是单字双字的问题,16位有符号整型范围-32767-32766了解一下。
下载积分:+1(欧姆法拉第) 对

网友I:
有符号16位数在 -32767 到32768 之间.
位置寄存器改成 32位无符号数 就可以 . 一般超不了. 三菱可能会仍然显示 为有符号数.

网友J:
16楼兄弟说的对, 本该用DW 寄存器的, 你用了W寄存器,数据溢出。

网友K:
数据格式问题
小罗罗

楼主(2021-01-30):
数据格式没问题的,用的是原来程序,只是做修改的,来现在的公司,遇到太多奇葩的事情了!

网友L:
你读的是16位寄存器嘛,超出最大值32767当然就是负 32768了,读两个寄存器32位就行了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
我说的是同事在调机器时说D8340会溢出,显示不正常。假设实时坐标是40000,D8340里不显示40000,而是负数。(实时坐标超过32767时是D8340和D8341两个寄存器里都有值),不是其他的D字的寄存器。这件事大佬们翻篇把,后来自己去调试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