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1):
安装时弹出窗口  未设置对象引用安装终止  错误代码80040706

楼主:
Sysmac Studio1.30安装之前电脑上有CX-ONE4.4版本,发现CX-ONE4.4现在也打不开了提示丢失了某些东西,重新安装出现提示;无法创建实例installdrver实例

楼主:
都没遇到此类问题吗

网友A:
先装Sysmac Studio1.30,再装CX-ONE

楼主:
现在搞得两个软件都装不上了,连专用卸载软件都装不上了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后面我直接装1.3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后面我直接装1.31的

楼主:
来个老师傅

楼主:
从NX1P2   PLC内读取程序时提示控制器内没有pou程序源?怎么回事啊,新手不太懂,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NX1P2   PLC内读取程序时提示控制器内没有pou程序源?怎么回事啊,新手不太懂,请教!

别人没有把源程序下载进去,所以你读不到程序

网友D:
是不是被杀毒软件干掉什么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没有把源程序下载进去,所以你读不到程序

意思就是控制器内没有程序?

网友E:
Sysmac Studio1.30安装时要勾选只Sysmac Studio1.30不要安装别的插件 就不会和CXONE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E:
Sysmac Studio1.30安装时要勾选只Sysmac Studio1.30不要安装别的插件 就不会和CXONE冲突
从NX1P2 PLC内读取程序时提示控制器内没有pou程序源?怎么回事啊,新手不太懂,请教!

网友F(2021-02-26):
我的方法是每次先安装CX-ONE,在装Sysmac Studio,装升级包的时候先升级CX-ONE,在升级Sysmac 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