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Y32P输出灯亮却无输出,程序监控强制输出却正常

楼主(2021-01-01):
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一种情况,PLC在STOP状态,程序监控强制输出Y248,QY42P模块的 8指示灯亮,输出电磁阀也动作,但将PLC拔到RUN状态,用触摸屏切换按钮M410置ON,输出Y248也为ON状态,QY42P模块的8也亮起,但输出电磁阀却无动作,不知道是何情况,不知道有哪位遇到同样的问题,首先QY42P模块是全新的。求助。

楼主:
模块是新的,程序中也无双线圈情况。

网友A:
猜测是双线圈了

网友B(2021-02-10):
量过输出端子电压没有?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C:
接线问题

网友D:
猜测是电源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子程序或者嵌套。。。

网友F:
双线圈的可能性最大,比如mov K0 K4Y240 语句就能把Y248复位,你还难检查出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