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2):
      大家好,一个松下老PLC FP3的需要启用,里面两块8通道A/D模块,一块4通道,一块2通道D/A模块,找遍过了整个网,弄了一天也没有弄清楚模拟量是怎么弄的,模拟量  A/D D/A通道对应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取,怎么输出,百度上找也没有看到有FP3的硬件手册
io单元分配如下图,有哪位用过FP3或FP10的PLC,请指导下,模拟量如何使用,或者有FP3的硬件使用说明,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很老的PLC了,以前公司搞过一个FP10的编码器控制变频器的,具体的想知道啥,可以回家找找笔记 ,也可能找不到了 手册的话中文官网没有,可以去日本官网看看,我忘记我有没有那个手册了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PLC了,以前公司搞过一个FP10的编码器控制变频器的,具体的想知道啥,可以回家找找笔记 ,也可能找不到了 手册的话中文官网没有,可以去日本官网看看,我忘记我有没有那个手册了

找到了吗?日本官网应该有,凡是日本的东西中国官网找不到就去日本官网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