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3):
想要的效果是达到触发条件后报警显示条或者报警显示中会显示LW-20中的值,按照视频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实现不了。
大佬们,教教我,我特别注意了不是中文格式时输入的字符。
不想做咸鱼

网友A:
嗯哼*罒▽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哼*罒▽罒*

怎么弄的呀,请指教!
不想做咸鱼

网友B:
如果不是你的屏不支持,就是你的软件不够新

网友C:
你写的格式不对
你这个是另外一种方法
  • 下载积分:+1(omg好麻烦)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51336]
    如果不是你的屏不支持,就是你的软件不够新

    我的版本挺新的
    然后我的屏的型号跟视频选的是一样的
    不想做咸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挺新的
    然后我的屏的型号跟视频选的是一样的

    我用的6.05,我不确定6.04支不支持,因为我以前也没用过这功能,看你的截图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你的版本用这个语法可以吗实现吗?
    视频里的老师用的版本比我低,但是型号是是一样的,我纳闷的是一样的操作为什么我的就不可以
  • 下载积分:+1(omg好麻烦)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楼主omg好麻烦于2021-01-03 20:22发表的 求助威纶通触摸屏问题(事件登录) :
    想要的效果是达到触发条件后报警显示条或者报警显示中会显示LW-20中的值,按照视频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实现不了。
    大佬们,教教我,我特别注意了不是中文格式时输入的字符。

    你哪里看的视频呀?发个链接我看下
    https://b23.tv/3PB4DT

网友B:
    你下个新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个新版试试

    我下了个最新版本,尝试了还是不行
    不想做咸鱼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啥呢
  • 下载积分:+1(omg好麻烦)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D:
新屏还不行的话,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少什么东西造成的

网友E:
字体选错了,留意事件登陆→信息  页面最下方有一行小字,“执行期间才能确定的内容请使用字体 Droid sans fallback”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E:
看四楼选择的字体就知道了,再看看你的是默认字体。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四楼选择的字体就知道了,再看看你的是默认字体。

自闭了,不是字体的问题,我也没整成功,但是可以用事件登陆,信息页面下的多重监看功能可以实现,不知为什么不要多重监看就不行。
  • 下载积分:+1(omg好麻烦) 热心助人!
  •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2021-02-21):
引用 网友E:

    自闭了,不是字体的问题,我也没整成功,但是可以用事件登陆,信息页面下的多重监看功能可以实现,不知为什么不要多重监看就不行。

    不想做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啥呢

    你看看我九楼回复的图片?那个威纶通触摸屏软件操作手册上也有个这个
    不想做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