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梯形图添加注释的问题

楼主(2021-01-04):
b接点U3E1¥G48.0的注释怎么添加,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B:
问题不太清楚,如果是字符的话,直接打上去就好了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没有搞明白你说的意思。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这是梯形图上的一个软元件,需要加一个注释,以更好识别其使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