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降到TK6070问题

楼主(2021-01-04):
大侠们好,有在做一个工程,手头上有几个TK6070iq的屏。这前有个工程是别人做好的TK6071的程序。我想把71的转成70的,现在出现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设备的通讯设置与宏指令有误?

楼主:
TK6070没有71那样的RTU16进制地址?这段宏指令是什么意思?我对威纶的屏不是很懂?GETDATA取数据,SETDATA设置数据?

网友A:
就是把这个地址的内容转移到触摸屏的地址上面去

网友B:
PLC名称并没有定义在设备清单中。

楼主:
TK6071里选择的485通讯设备类型是MODUS RTU(HEX Addressing),TK6070里如何才能匹配71的设置? 还有就是这个设置是不是与通讯的设备如变频器、温度表等的数据格式有关?

网友C:
MODUS RTU(HEX Addressing) 通讯地址是16进制的,MODUS RTU通讯地址是10进制的,只要把16进制数改成10进制数就可以了

网友D:
选这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