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步进电机速度,定位,而且速度和位置在屏幕可以随时设定

楼主(2021-01-05):
各位大佬,只有三菱FX3U+触摸屏+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速度,定位,而且速度和位置在屏幕可以随时设定。请问:是要用到变量吗?还是怎么样去通过显示屏来决定和调节步进电机速度的快慢。

网友A(2021-04-14):
我刚好手上有一套程序。

网友B:
定位指令里直接用寄存器,把寄存器写道屏幕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