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2000不显示字

楼主(2021-01-05):
如图,昨天也出现这情况,我断电重启就好了,今天早上又这样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
努力,奋斗

楼主:
我这个项目之前是用的GOT1000 我直接转成GOT2000用的所以才会这样的吗
努力,奋斗

网友A:
可以直接转换。
看和PLC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B:
没通讯上就是这样的
下载积分:+5(镜子里的人)
hwangdk1987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不显示文字,
通讯没丢,
但是语言切换软元件错了,
或者指定到空白的注释组上去了
引用 网友B:
没通讯上就是这样的

楼主:
后面查出来了没通讯上,参数设置有问题,打400解决了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