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5):
液位测量是一门测量液-液、气-液和液-固分界面的技术。从原理可理解为液位测量主要基于相界面两侧物质的物性差异或液位改变时引起有关物理参数的变化。这些物理参数可能是电量的或非电量的,如电阻、电容、电感、差压以及声速和光能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反映相应的液位变化并易于检测。一般而言,选择测量方法的首要依据是被测液体的性质及其容器的特性,因为它们影响到检测信号的变化程度和测量仪表的安装与使用。

具体而言,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不仅要求能够获得最大信号量,同时还应该考虑信号传送过程对被测液体安全性等方面的影响(如电源、光辐射可能加热低温液体或引爆易燃液体等),考虑被测液体对敏感元件的污染、腐蚀以及所需仪表的成本、用户的使用条件等具体情况。

在实际应用时,出于所检测的物理量不同,或所采用的敏感元件不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液位测量方法和相应的测量仪表。在工程应用中,它包括对液位、液位差、相界面的连续监测,定点信号报警、控制等。

在热能与动力机械工程方面十分典型的液位测量技术就是火力发电厂中锅炉汽包水位的测量和控制,低温领域液氦、液氢等液体在各种低温容器或贮槽中液面位置的监测和报警,还有内燃机中根据液面的变化情况来测定燃油消耗量或油泵压力等等。对于以上应用的液位测量工采网推荐使用英国SST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 - LLC200D3SH。

英国SST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 - LLC200D3SH提供单点液位检测, TTL兼容的推挽输出。设计传感器含有一个红外发射源和一个探测器,安装位置精确,以确保两者在空气中达到很好的光耦合。当传感器的锥形端浸入液体时,红外光会透射出锥形面,到达探测器的光强就会变弱。

该LLC系列光电液位传感器(工业级型、光电水浸传感器)专为工业应用而设计。能胜任工业应用中重负荷的环境。本系列产品适合宽电压范围供电环境,驱动电流可达到250mA。因此,该系列传感器可以直接驱动报警以及其他设备。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LLC200D3SH(工业级)特性:
1) M12或者1/2” SAE接口
2) 三线电气接口
3) 250mA输出
4) 有常温和高温型两种版本可供选择(高温可达125摄氏度)

网友A(2021-06-07):
该LLC系列光电液位传感器(工业级型、光电水浸传感器)专为工业应用而设计。能胜任工业应用中重负荷的环境。本系列产品适合宽电压范围供电环境,驱动电流可达到250mA。因此,该系列传感器可以直接驱动报警以及其他设备。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LLC200D3SH(工业级)特性:
1) M12或者1/2” SAE接口
2) 三线电气接口
3) 250mA输出
4) 有常温和高温型两种版本可供选择(高温可达125摄氏度)

那有现货,how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