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5):
ABB机器人和视觉标定,是机器人坐标直接输入到相机,是不是就能确定,机器人的工件坐标系和相机的坐标系是完全重合的,然后视觉那边给出的偏移量我用orientZYX得出一个新的点位为啥不对呢,请赐教!

楼主:
因为我抓取的工件不是规则的,夹具也不是对称的,所以没有直接让相机给坐标,而是给偏移量

网友A:
1、把产品需要对比的部分用视觉系统建立一个模板(合格品),当然如果有多个部分需要对比的就得多工位单镜头或者单工位多镜头了。
2、产品什么时候到拍照检测位置一般是由PLC去处理的。到位后与检测系统(上位机)交互。完成检测后,给出相应结果。PLC作相应的流程(机器人、气缸、轴等动作)。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89095&page=1#2148923

楼主:
谢谢铁子,但是我这边只能是机器人和视觉通讯,没有plc哦
引用 网友A:
1、把产品需要对比的部分用视觉系统建立一个模板(合格品),当然如果有多个部分需要对比的就得多工位单镜头或者单工位多镜头了。
2、产品什么时候到拍照检测位置一般是由PLC去处理的。到位后与检测系统(上位机)交互。完成检测后,给出相应结果。PLC作相应的流程(机器人、气缸、轴等动作)。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89095&page=1#2148923

网友B:
这样的话需要找到工件的旋转中心

网友C:
用的工具坐标?

网友D:
你的相机是安装到机器人随动还是固定式安装?随动需要通过9点法校准机器人坐标系和相机坐标,固定式就要校准相机坐标和机器人工件坐标,校准时里边有旋转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