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5):
博途V16做触摸屏画面,编译时报警:内部错误(详情:Cannot link SYMB (linking failed))
弹框提示:无法找到“转至”操作的目标对象,可能因为该对象已删除或者链接断开。因此无法执行“转至“操作

百度,官网搜索无果

同一个程序项目中其他触摸屏编译下载都没问题,单就这个报错了。

有大佬解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么?能否指点下查错思路。

网友A:
还没用过这软件,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楼主苏州塞维索斯于2021-01-05 16:30发表的 博途V16做触摸屏画面,编译时报警:内部错误 :
博途V16做触摸屏画面,编译时报警:内部错误(详情:Cannot link SYMB (linking failed))
弹框提示:无法找到“转至”操作的目标对象,可能因为该对象已删除或者链接断开。因此无法执行“转至“操作

百度,官网搜索无果

把文件上传上来看看
已经解决了,重新建立一个触摸屏画面组,再把旧版画面全部复制过来就好了,不要修改任何内容。

网友C:
他都告诉你确实对象了,你检查一下他报警的那个是不是真的没连接对啊
这个对象是连接了的,且连接对的变量。后来是重新建个画面组,把有问题的画面复制过来就好了,没有修改任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