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5):
现场这四个数码快显示PLC最终模拟量的数值,好比现场数据是2345,2345的数要在这四个数码块上显示2345,我200PLC的程序要咋编写?

网友A:
一共32个点吗?做一个数字和输出对应关系就行了,这不是学PLC双线圈问题的基础么

楼主:
现场模拟量来的数值好比是3456,我要咋样提取单独的数在数码快上显示,这四个数对应那四个数码快

网友B:
这么费劲,买个带通讯的数码管。
QQ: 2490453455

楼主:
要是能换我就不问了,直接触摸屏了,我还用啥数码管

网友C:
7个位的排列组合呗,那个为1,哪个为0的问题。

楼主:
最终模拟量来的数是16.32吨,16.32分别再那四个数码块上显示,控制数码容易,提取这四个数比较费事,200不像300里面可以分别提取某一位数

网友D:
需要,4个选通点,8个段位点

网友E:
我做过200  SMART 三位七段码计数的,用的9个输出点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终模拟量来的数是16.32吨,16.32分别再那四个数码块上显示,控制数码容易,提取这四个数比较费事,200不像300里面可以分别提取某一位数

就最常见的整数除法就行了啊,预估一个最大范围,从这个地方开始逐位除就可以了,但是最好是要是整数,小数点是可以额外处理的,只用来显示.

比如16.42,规定的范围是±99.00,那么你需要显示4位,最大除数就是10,最小是0.01

16.42除以10,获得1

16.42-1*10 = 6.42

06.42除以1获得6

06.42-6*1 = 0.42

00.42除以0.1获得4

00.42-4*0.1=0.02

00.02除以0.01获得2

每次除法最后的结果就是1642.
但是PLC上处理的时候,小数除法是非常讨厌的,甚至用浮点指令因为单精度误差的原因导致明明是1,但是计算出来是0.999999...的情况,所以最好提前乘上一个大整数比如100把小数位数去掉,剩下的都是整数除法很简单的.小数点判断在位数不多的情况可以直接写死,比如<0.09,<0.9,<9.但是实际情况下,一般固定小数点位置也是可以的.

楼主:
就是这样做的,太费事了

网友G:
×100取整以后用DIV指令,余数为个位,整数继续用DIV,以此类推

网友H:
单片机的多段数码管是一个视觉错觉,分别点亮①-④,分别对应给定数值,高速循环,让人眼分辨不出那个字在闪,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