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6):
色浆是膏体   用什么工艺加进去 比较准确 100g 以内  那位老铁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不是特被硬,在加压的情况下能流动的话,建议使用点胶机,可以点膏状的胶,量也很好控制
本人承接深圳周边 机械结构,电路,PLC程序,上位机程序,上位机软件,上位机视觉项目.一体化服务,你值得拥有!

网友B:
计量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特被硬,在加压的情况下能流动的话,建议使用点胶机,可以点膏状的胶,量也很好控制

感谢老铁 我去买个点胶头实验一下

网友C:
可以选择单液点胶机,计量泵对应低粘度的液体也还可以,像这种高粘度的膏体还是选择压送泵比较靠谱!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单液点胶机,计量泵对应低粘度的液体也还可以,像这种高粘度的膏体还是选择压送泵比较靠谱!

色浆 是 环氧树脂  这种可以吗

网友B:
环氧树脂粘度都有10万了,考虑气动打酱泵吧,不过精度不是很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