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5U modbus/tcp协议设置界面怎么进

楼主(2021-01-06):
双击连接设备没反应
...

网友A:
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网友B:
描述:介面
有更新的方式, 乙太網路端口>應用設置>簡易CPU通訊
可以設置ModbusTCP Client端
設置完成自動可以通訊 另有其他廠牌PLC簡易通訊可以使用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C:
然后还要自己新建文件的

楼主:
1楼说得对,记得是在编辑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