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求助:有关于plc控制伺服电机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纯新手,刚刚接触plc没有多久,plc是西门子200smart,伺服电机是MR-JE-40A。
花了一个多月终于把plc和伺服电机简单的连接上,然后编了一个程序。
接下来就蒙圈了:在执行回原点程序时电机总是在转个不停,根本就没有原点。
论坛上说要装个光电开关,光电开关可以定位原点,于是买了一个。
第二个问题出现了:我该怎么装,光电开关不就是个开关吗?怎样才能够把光电开关和我编的程序联系起来。
完全摸不着头脑,希望有大佬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应用时伺服带动的负载是要装一个挡片的,挡片从凹槽开关中间穿过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零点信号,这个零点信号就是你程序里的原点

网友B:
光电开关作为零点信号,用来给伺服回原点,可以接到伺服端口上,具体信号点要查手册。当程序执行回原点,带动机构移动感应到光电开关后会自动停止,停止位置就是原点。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楼主:
所以说传感器是直接接在伺服驱动器上而不是接到plc上吗?
我之前试着接在plc上的i0.2上,然后完全没有反应。

网友C:
得接PLC上吧,接给驱动,只是驱动知道回零了,plc不知道,除非再接一个零速标志,回零过程中又零速标志就是回零完成

网友D:
传感器是接在接到plc上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传感器是直接接在伺服驱动器上而不是接到plc上吗?
我之前试着接在plc上的i0.2上,然后完全没有反应。
西门子的不懂,三菱的可选择接到PLC或者伺服器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楼主:
接plc上?但是plc上接正反限位的那几个输入点已经全部和伺服驱动器相接了,就直接接上去吗?
不过接上去要不要在程序上进行下修改,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向导好像对这个传感器完全没有反应啊。

网友E:
你先在工具栏里面生成运动控制向导,里面有个RPS就是原点,你设定成I0.几他就是I0.几,设定了之后不用编程序,只要执行回原点程序,他就会自动回原点。
下载积分:+2(zaimazaima) 真诚感谢!

网友F:
可以写个程序 电机向正方向运行 接受到原点信号 立刻停下 然后把那个高速计数器清0 就可以啦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把plc输入端接的线全部撤了下来,然后直接接光电开关和限位开关,最后再在运动控制向导里面的参考点设置了一下,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谢谢给位的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