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6):
100组数据都是连续的,怎么实现粘贴复制删除插入功能

网友A:
就是批量传送到中间地址,然后再次调用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批量传送到中间地址,然后再次调用出来就行

比如说在复制第一组到第六组
比如说删除第五组以后的数据要提前
比如说粘贴第三组覆盖第五组
比如说在低七八组之间增加一组,那么后边的全部后移
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B:
你这个和配方差不多,用触摸屏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和配方差不多,用触摸屏做好一点

屏幕是PROFACE的,用的是配方,但是这100组数据是一个配方里的,请大哥指导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幕是PROFACE的,用的是配方,但是这100组数据是一个配方里的,请大哥指导指导

PROFACE的我没用过,但是步科的有个旧案例就是像你说的复制粘贴插入,现在很多触摸屏的配方功能都已经自带了这些功能,如果你PROFACE的没有你可以去步科那下载一个,仿一些里面的宏程序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在复制第一组到第六组
比如说删除第五组以后的数据要提前
比如说粘贴第三组覆盖第五组
比如说在低七八组之间增加一组,那么后边的全部后移

你会用变址不?会用的话,想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用变址不?会用的话,想象就知道了

变址我倒是会用,我怎么想象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FACE的我没用过,但是步科的有个旧案例就是像你说的复制粘贴插入,现在很多触摸屏的配方功能都已经自带了这些功能,如果你PROFACE的没有你可以去步科那下载一个,仿一些里面的宏程序就好了

这个是配方的删除增加吧,我想的是配方的这组数据的删除增加粘贴复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配方的删除增加吧,我想的是配方的这组数据的删除增加粘贴复制

复制粘贴无非就是把那一组的配方导出来然后再插入进去而已,这个你可以写个宏,写个复制按钮,按了之后转传到别的寄存器上,然后按粘贴就把转存的寄存器上的数据插入到指定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C:
可以像电脑硬盘的文件一样弄,有一个表记录文件的位置大小,剪切 删除,插入,都只在表里面标记,只有复制是又要标记又要真的复制数据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 写个FOR 循环   删除 插入 替换 都可以啊  复制那不是更加简单

网友E:
不用触摸屏,用PLC可以实现,最好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梯形图和SCL都可以。我做的一般可以存一两个G的数据,内存不够加内存卡,可以实现数据库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触摸屏,用PLC可以实现,最好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梯形图和SCL都可以。我做的一般可以存一两个G的数据,内存不够加内存卡,可以实现数据库的功能。

用PLC怎么实现呢用梯形图,我的是松下的

网友E:
我给个三菱列子给你,这个不完善,你自由发挥,很久以前的。存一两个G的数据是西门子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个三菱列子给你,这个不完善,你自由发挥,很久以前的。存一两个G的数据是西门子PLC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