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6):
今天接个活,有段程序是48个相同类型程序如图,I/O点按规律排列,西门子对位不能变址,真是太伤了,每个复制一下,在改I/O点,光输这段程序用了两个小时,一不小心输错还得改。三菱位变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就算三菱不用位变址,用软件的连续粘贴功能也能自动变化地址复制,西门子这么大公司怎么实现不了呢,还是我没看到这个功能,这年头时间最宝贵

网友A:
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功能

网友B:
西门子更快只要几秒,先选择“切换寻址”,仅绝对,再改IO的名称符号,只要不冲突就好了,改完再切换寻址,选择“符号:绝对 ”就完成了。改IO地址先选“仅符号” 一样操作。方便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更快只要几秒,先选择“切换寻址”,仅绝对,再改IO的名称符号,只要不冲突就好了,改完再切换寻址,选择“符号:绝对 ”就完成了。改IO地址先选“仅符号” 一样操作。方便得很。。。。。

仔细看看  你都没理解我意思  你说的东西我知道

网友C:
几个大牌互有长短

网友D:
西门子有变址功能,就看你会不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有变址功能,就看你会不会用

正解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F:
&存地址,*地址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存地址,*地址的数据

服了 ,这种基本功能肯定知道呀 ,经常用呀,仔细看看  是对位进行变址  你用你上面方法写个48个起保停程序 变个址我看看

网友G:
西门子的变址叫做间接寻址,他不能和元件组合成变址,像你这种功能块,可以把间接寻址做到功能块里面,然后输出用存储器镜像给输出,外面做一个IN-OUT变量接口,当改变变量值时,可以改变输出的地址。

网友H:
看大家吐槽  我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的变址叫做间接寻址,他不能和元件组合成变址,像你这种功能块,可以把间接寻址做到功能块里面,然后输出用存储器镜像给输出,外面做一个IN-OUT变量接口,当改变变量值时,可以改变输出的地址。

  肯定知道叫间接寻址呀,用S7-200 系列也用了十多年来了,不必咬文嚼字,你说的方法也只能用在字节 字 双字,  就是不用你说的方法 先定义初始地址指针 用个FOR循环   也能实现。看我上面说的关键点  是怎样处理单个位

网友I:
1200是可以的,200虽然没用过,不过我100%肯定200也可以的,只要是个PLC都可以

网友J:
32个为一组。ID0移至VD0中,开始循环,V0.0V0.1作为输入,输出为V3.14V3.15,每次+1,VD0右移2,VD2右移2,结束循环后VD2移至QD0

楼主:
引用 网友J:
32个为一组。ID0移至VD0中,开始循环,V0.0V0.1作为输入,输出为V3.14V3.15,每次+1,VD0右移2,VD2右移2,结束循环后VD2移至QD0

鼓掌,一看就是老手 ,这个思路是清晰的 绝对可以实现,上面的描述能不能实现另当别论 ,其实最理想状态 8位一组,但又增加了程序量,但不用考虑字节的大小排列,32位也可行  考虑的多一些,这算曲线救国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肯定知道叫间接寻址呀,用S7-200 系列也用了十多年来了,不必咬文嚼字,你说的方法也只能用在字节 字 双字,  就是不用你说的方法 先定义初始地址指针 用个FOR循环   也能实现。看我上面说的关键点  是怎样处理单个位

用指针可以在下面不断累加,但最好能支持功能块数组定义,做习惯了codesys,西门子功能块定义数组不知道为什么定义不了,很烦人

网友K:
引用楼主bao_haibo于2021-01-06 20:11发表的 吐槽一下西门子 :
今天接个活,有段程序是48个相同类型程序如图,I/O点按规律排列,西门子对位不能变址,真是太伤了,每个复制一下,在改I/O点,光输这段程序用了两个小时,一不小心输错还得改。三菱位变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就算三菱不用位变址,用软件的连续粘贴功能也能自动变化地址复制,西门子这么大公司怎么实现不了呢,还是我没看到这个功能,这年头时间最宝贵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深有感触,虽然这个用指针好做输入,但48个功能块铺开已经影响到程序了可读性,太繁琐,不利于编写

网友L:
单论功能函数之类的.三菱是真强大。三菱能几个数排序,甚至还能二维数组排序,排序还能求大小。这些功能都是三菱内置的,西门子确实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K:
引用楼主bao_haibo于2021-01-06 20:11发表的 吐槽一下西门子 :
今天接个活,有段程序是48个相同类型程序如图,I/O点按规律排列,西门子对位不能变址,真是太伤了,每个复制一下,在改I/O点,光输这段程序用了两个小时,一不小心输错还得改。三菱位变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就算三菱不用位变址,用软件的连续粘贴功能也能自动变化地址复制,西门子这么大公司怎么实现不了呢,还是我没看到这个功能,这年头时间最宝贵

  哈哈,经常用exel编程,有些工具是可以利用的,当你使用scl st 这类的时候,你就知道,程序只有逻辑,效率可以依靠其他工具
zsh340

网友M:
西门子没有三菱用起来便利.三菱西门子用了若干年的总结.如果运算之类的选西门子,如果执行动作之类的用三菱.

zsh340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单论功能函数之类的.三菱是真强大。三菱能几个数排序,甚至还能二维数组排序,排序还能求大小。这些功能都是三菱内置的,西门子确实没有这些功能。

明白人.这就是为什么同级别的PLC三菱要贵西门子的原因.以前我还不晓得,是西门子的客服给我比较的,确实在同级别中三菱的要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经常用exel编程,有些工具是可以利用的,当你使用scl st 这类的时候,你就知道,程序只有逻辑,效率可以依靠其他工具

这个确实是样,如果会点VBA更好一些,简单点的一般触摸屏或组态软件 ,经常导入导出批量更改变量,还有EPLAN与EXCEL简直是绝配,线路图回不到CAD了

网友N: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博图软件,太臃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西门子没有三菱用起来便利.三菱西门子用了若干年的总结.如果运算之类的选西门子,如果执行动作之类的用三菱.

撇开超大型系统不谈,没搞过,如果同时使用这两个品牌,我基本会有这样的体会,两个PLC功能如果多能达到要求,三菱开发周期短于西门子,内置函数非常多,西门子感觉现在就是开放式TCP通讯指令库整合的比较好,其他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K:
哈哈,槽点:
1.  fc,函数,子程序傻傻分不清楚;
2.  巨量大的软件居然仿真还得另外装,我看了看自己的电脑,从vs到各种PLC软件都装了,内存只剩11G,已经不敢装西门子,有些公司很少用仿真软件,并且层层加密,软件都弄不进;
3.  帮助虽然都是中文很友好,但有些内容说的什么狗屁着实没有一个例子说明更清楚,基本都是书面语,难理解。codesys经常用指针,一看西门子的250了,傻求了,那几个说明没看懂在说什么鬼,还不如倍福纯英文容易懂;
4. 用了这么多年plc,西门子压根就很少和自己的触摸屏一起用(当年在国企,专门做厂矿,真心很少有),软件分开更合适,相信非大型厂矿项目80%以上都不需要。也就是说能用得上的一般巨贵的项目,这种项目估计1%不到;

目前最大的优点就是SCL,程序段可以随便选,交叉使用几种编程方式可以
当然,写程序讲究的软硬分开,逻辑里面不出现直接IO才是王道,做接口将其转化为过程变量,确实需要状态也用指针完成,这样程序也不会因为外部变化而出大面积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槽点:
1.  fc,函数,子程序傻傻分不清楚;
2.  巨量大的软件居然仿真还得另外装,我看了看自己的电脑,从vs到各种PLC软件都装了,内存只剩11G,已经不敢装西门子,有些公司很少用仿真软件,并且层层加密,软件都弄不进;
3.  帮助虽然都是中文很友好,但有些内容说的什么狗屁着实没有一个例子说明更清楚,基本都是书面语,难理解。codesys经常用指针,一看西门子的250了,傻求了,那几个说明没看懂在说什么鬼,还不如倍福纯英文容易懂;
4. 用了这么多年plc,西门子压根就很少和自己的触摸屏一起用(当年在国企,专门做厂矿,真心很少有),软件分开更合适,相信非大型厂矿项目80%以上都不需要。也就是说能用得上的一般巨贵的项目,这种项目估计1%不到;

        厉害呀,CODESYS 平台到现在没用过,不过确实挺火,好多PLC厂家多推出基于这个平台的控制器。编程久了对非常赞同你这句  “逻辑里面不出现直接IO才是王道,做接口将其转化为过程变量,确实需要状态也用指针完成,这样程序也不会因为外部变化而出大面积修改”

网友O:
你觉得200PLC能满足所有客户需求?逼逼那么多你可以用1200呀!你说三菱有这个功能,但是三菱缺陷更明显,编程软件难用不说指令也没有西门子简洁明了

网友O:
你在逗我,西门子没有三菱好用,那是你搞的太低端了,西门子SCL,STL,GRAPH你会不?搞中大型项目西门子绝对比其他的都有优势

网友P:
去看看西门子的官方英文网址,200CN和200SMART只在中国及印度销售,用于低端场和。

西门子小系统还有1200呢,博途虽然不稳定但功能够多。

200SMART的定位本来就是最低端,所以。。。

网友P:
虽然位地址的间接有点麻烦‘,但VW2600  2700  2900三个数的赋值完全可以用一个1来代替,第二次调用的用2………前提是把首地址定义好

这样,工作量是不是少了一半。

200SMART只用了两个项目,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P:
其实一个子程序搞定,只调用一次就够了。
所有有规律递增的,都可以用一个程序块完成,无非是内部循环多少次的问题,处理好循环条件就是了

网友P:
结合13楼的办法,因为有48次调用,相当于分别有96个IO点,定义好首地址,每循环16次,把IO地址映射改一下

另,我不清楚200SMART是否可以把IO地址定义得连续

网友P:
这样会让程序块稍微复杂一点点,但不用一个个调用,避免出错

网友Q:
西门子是可以的,只是没找到方法而已!

网友R:
去问西门子把,打400客服,也许是为了在你用的时候,不出现错误,就没设置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在逗我,西门子没有三菱好用,那是你搞的太低端了,西门子SCL,STL,GRAPH你会不?搞中大型项目西门子绝对比其他的都有优势

28楼的搞得好高端呀,说的东西看不懂,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了吗,只会一点点西门子 STEP5 了解一点点  S5-95 或S5-135U编程,请问搞过什么大项目,用了这么多大家“不了解的功能",让我这个低端工控人士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P:
虽然位地址的间接有点麻烦‘,但VW2600  2700  2900三个数的赋值完全可以用一个1来代替,第二次调用的用2………前提是把首地址定义好

这样,工作量是不是少了一半。

200SMART只用了两个项目,欢迎高手拍砖

是可以这样,程序量依然挺大,几分钟解决 不了工作,其实这是衍生到所有PLC多可以这样搞,主要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觉得200PLC能满足所有客户需求?逼逼那么多你可以用1200呀!你说三菱有这个功能,但是三菱缺陷更明显,编程软件难用不说指令也没有西门子简洁明了

在点数工艺要求能达到的前提条件下,1200比200强在哪里,可以加个模块做DP主站,多个SCL ,其他有什么优势   指令简洁的代价就是花精力写个功能块来实现人家一条指令就能实现的功能

网友P:
所有的技巧,都只是给工程师自己剩时间。

但用户看不到,也不是他所关心的,更在乎价格的高低。

所以,自动化工程师,是个悲催的职业

网友S(2021-02-16):
对三菱PLC,我只能说两个字,呵呵。楼主觉得三菱好用,那应该只是熟悉三菱而已,等你用了更好用的东西后,你绝对也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S:
对三菱PLC,我只能说两个字,呵呵。楼主觉得三菱好用,那应该只是熟悉三菱而已,等你用了更好用的东西后,你绝对也会呵呵。

更好的东西确实没用过,十多年了只用西门子和三菱 所以我才评论这两个,从S7-200 到 200CN 到 SMART 200  从S7-300 到  S7-400 到现在 S7-1200,1500    三菱 FX系列, 大A系列  小A系列  Q系列, L 系列  两款软件和硬件各个时期的优缺点略知一二,两款多是好工具,没有谁代替不了谁,其他的不讨论,用的很少,主要是反驳西吹,我上面发的那段程序我本就知道西门子 三两句完成不了,有好些根本没理解意思的人指点江山,有几个老手给了曲线方案,但还是要多花好多时间。在说了,PLC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应用层面的东西,门槛很低,高水平的人都去搞底层开发了,谁还搞PLC呀,(算法与数据结构,工艺)掌握就行,会一个与会十个没什么区别。还有您认为有更好的,举个具体例子,实践中哪方面优秀,省时还是省力,不要笼统的叙述

网友T:
个与千秋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U:
主流几个品牌都能很方便实现,各有千秋。

网友V(2021-09-24):
西门子的功能块是真心的不好用。
一、如,有10台水泵。写了一个功能块。被调用了10次。
二、当一台水泵有问题,想监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无语的。
三、但是小日本三菱的就相对简单。双击需要监控的水泵,自动进入了子程序。因为每个子程序的M,T,都是独立的,所以很简单就能找到问题。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西门子的功能块是真心的不好用。
一、如,有10台水泵。写了一个功能块。被调用了10次。
二、当一台水泵有问题,想监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无语的。
三、但是小日本三菱的就相对简单。双击需要监控的水泵,自动进入了子程序。因为每个子程序的M,T,都是独立的,所以很简单就能找到问题。

你也太聪明了,你就不会将出问题的那个泵调用的子程序复制一下,再单独调用就好了啊

网友T:
那就吐槽吧!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X(2022-01-18):
一个FOR语句就解决了  哪有那么费事    赋值  for语句

网友Y:
还是三菱最好用,works3接近完美了,对于我这种喜欢用步进的人来说三菱无敌

网友Y:
大佬们各种方法各种技巧,我就不变应万变,从不用什么子程序,从不用标签变量,从不用程序块,甚至IO从来不用中继,步进加连续粘贴搞定一切。系统化思想加上结构化模块化的编程方法决定你程序的可移植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Z:
选用1200PLC,采用SCL编程,定义数据块(数组),FOR 循环,几条语句就搞定
签名个鬼

网友AA:
西门子更底层点,有指针,我位操作,用好了比三菱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