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3安装时提示无法访问上次安装的通用部件

楼主(2021-01-06):
各位好,我安装时提示无法访问上次安装的MELSOFT通用部件的安装目标,因此不能执行安装。

网友A:
沒有安裝指定的路徑下,原本是在C盤,現在要安裝到D盤

楼主:
WORKS3装上了,我把找不到的文件从另一台装好的电脑上复制过来就好了。现在WORKS2还是装不上。

网友B:
升級版本來就裝不上
要主檔安裝完成才能升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版主,你还有没有Uniop eTOP05的触摸屏软件,能发一下吗,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沒有安裝指定的路徑下,原本是在C盤,現在要安裝到D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