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益电通modbus通讯频率地址计算

楼主(2021-01-06):
说明书是3001H为运行频率,modbus地址写多少?3001转十进制加40001计算出来结果不对

网友A:
3001H转十进制后应该加400001

网友B:
16#3001转Modbus地址=12290;再看功能码是多少若是06则Modbus寄存器地址=412290

网友C(2022-02-28):
先把16进制的3001转成十进制数12289,然后再加上40001,就是52290

网友D:
前面加4,个位加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001H转十进制后应该加4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