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产历史产量记录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1-01-07):
我设定在当日的23点59分59秒的上升沿,把当日产量转存在指定的寄存器,并清零当日产量,但是有时在这个时间设备会断电,这样就会转存不了啊。有啥办法,在这个时间段断电了,也能转存当日的产量呢??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比较日期吧,如果PLC没有这个指令就在触摸屏那里写宏程序,把时间传给plc,plc第一次上电比较日期,日期不同就转传并清零

网友B:
换个思路,反着来就有电了.
把开始计数的日期和该日期的临时产量也保存在掉电保存寄存器里面,在生产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的时候检查开始计数的日期和当前日期是否相符,如果不是同一天了,那么说明过了一天(默认时间是单向的),然后转存临时产量到永久记录或者累计产量数字就行了,同时清空临时产量并把开始计数日期改成当前日期.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C:
23点59分59秒的上升沿,成功转存同时Set M999,M999有Set住表明成功转存。
下次上电比对时间范围且如果M999没有Set住表明上次没有转存成功,这个时候可以立即转存。
注意成功转存后Flag M999的Rst时机点。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C:
或者比对日期:前天是1号,今天是2号,如果当日产量>0,表明上次没有转存,可以立即转存后,然后清空当日产量。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