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三菱fx3u怎么样才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滑块移动的距离数值,显示屏是;陆杰科技的。自己买来学习学习一下,求各位大佬指教一下,最好好相似的程序发我一下还有就是是不是要用到加减法之类的,也就是说往正限位走数值加,往负限位走就减,或者是哪一手册有相关的列子,求介绍

网友A:
那你需要买测距传感器,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就不需要
我用的是步进电机来的。材料是;步进,显示屏,驱动器,24V变压器。就这样了。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它一直在自动来回了。现在走的速度是5000。我现在想要有高中低三个速度档位,然后通过显示屏来随意切换这三个档位,程序该怎么去弄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指令
SET   STL  DDRVA最后结束用RET
下面我发了那个循环指令的程序,你看看这样写,怎么弄高中低三个档位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循环程序用到的指令
附件: 图片 1_20210108110014.pdf (24 K) 下载次数:46

网友A:
DDRVA   K6666  K5000  Y000  Y007
改变频率就可以了  K5000   用一个D值替换 人机上面直接设定,或者直接指定三个速度,人机上面直接用一个M值按钮切换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