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求大佬编写一份使用FX3U-485ADP-MB控制三菱变频器E740启动,停止,改变频率的一段程序,实验成功可付辛苦费。

下面文件经过总结试验,程序可以使用
附件: FX3U与FR-E740.pdf (616 K) 下载次数:102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A:
485专用指令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专用指令就搞定了

能麻烦您写段程序和注释吗?控制启动、停止、改变频率的程序。
使用485ADP通讯适配器的。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难道没有会做的吗?
可以支付辛苦费的。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会做的吗?
可以支付辛苦费的。

论坛里面大把的,你要学会搜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大把的,你要学会搜索啊

谢谢回复
用FX3U485BD控制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485ADP是不同的通讯方式,论坛里面没有见到。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加我微信qiqi097362

网友D:
你好,参考下看看这行不行,这是同台达变频器通信的,写的不好莫见笑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老师,我用的是三菱E700变频器,已经找六楼的老师咨询了 ,虽然还有点问题,总的来说有方向了,再慢慢考虑一下。祝您开心!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老师,我用的是三菱E700变频器,已经找六楼的老师咨询了 ,虽然还有点问题,总的来说有方向了,再慢慢考虑一下。祝您开心!

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E:
FX3U-485ADP-MB这个模块只要比485bd简单多了,用ADPRW指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3U-485ADP-MB这个模块只要比485bd简单多了,用ADPRW指令就行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通讯正常了。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