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PLC 伺服回原点程序

楼主(2021-01-07):
请问大家是自编程序,还是用ZRN指令。
我在客户现场只用一个传感器来回原点(机械位置设计特殊),用ZRN指令怎么也写不好回原。
后来我就自己编写。
先找原点,然后反向爬行找下降沿信号。
ZRN我是不是没用好呢?

楼主:
没人理我呀。。

网友A:
先单方向回来原点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单方向回来原点再说
是的 单方向

网友B:
把感应滑块做略长一些,然后感应开关(DOG)适当前移一些。这样当滑块从前端、后端依次经过DOG感应开关时不至于爬行时间短于一扫描周期,同时也要把ZRN指令中的爬行速度设低一些,那么在滑块后端(下降沿)后约1ms内自动清零即为原点,更精确些。

网友C:
用带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不可以吗DS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