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有GTDesignenr3  版本1.235V,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A:
百度不就有啊

网友B:
最新的 GTDesignenr3  版本1.245F
下载专区
1 三菱触摸屏手册、软件下载
2 资料名称及链接
3 触摸屏软件 GT-Works3 1.200J
4 下载链接2:从样本通下载 GT-Works3 1.240A (打开链接后,点右上角云朵图案下载)
可以下载到最新的 GTDesignenr3  版本1.245F

网友C(2021-03-20):
官网都可以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