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信的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01-07):
一般做无线通信用什么方案比较好?现在我厂用的是无线数传电台,用起来还行。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是跟其他厂频率重叠会造成干扰,有没有其他号的方案呢?
自学

网友A:
用过zigbee 可以调研调研

网友B:
频率是可以调整的 你试换一个频率

网友C:
调整频率就是了

网友D:
一两米之内得电台要5兆间隔,跟对讲机至少2兆间隔,不同频率的模块的天线需要间隔10米以上,不然差5兆频率都不保证完全没有互相干扰
Q552020320

网友E(2021-08-06):
用普联或者磨莎的无线AP+无线客户端效果应该不错

关于无线通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