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

楼主(2021-01-07):
写了个这个程序FP指示灯在闪,用万用表直流档量没有电压,FP+接在闭环步进电机PUL+上,FP-接在PUL-上面。步进电机没有动作,步进电机用Y0点控制可以动。望哪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
之前我这个模块用的是手轮模式,要一个步进电机和三相异步电机做同步,当时线接错了,把编码器的电压接错了,接成24V的了,但是可以用,同步也很好。就是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就把PX2N-10PG模块给烧了。现在我买了个新的模块,把编码器电压接成5V就不行了,编码器是5V到24V都可以用。

网友A:
你应该往#27 写入 HC0 用以开启手轮模式和变速模式,然后把编码器测得的手轮脉冲实时写入到#15,#16 第一目标速度中,就可以了,你看你只往#27里写了个K1,那是普通定位模式,不明白就加我QQ吧,要备注啊。2467308522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