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各位大侠:
         我用FX1N plc和淘宝够买fx1n --485bd板与变频器RTU 通讯
                可以发送数据,控制正反转和频率写入,但是读出的回传数据
                      却是RS 的发送数据,程序应该没有错,请教各位大侠其它哪里有
                           需要注意,或修改的吗?或者解决方法?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加个终端电阻试试

网友B:
變頻器正常H06寫入功能碼的應答内容就是與查詢内容一致吧,你看下變頻器通訊手冊,上面應該有列出來。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C:
    因为你是写数据,回传的数据一样就说明写入成功了,如果是读数据,回传的数据就不一定一样了

网友D:
    你把程序上传,帮你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2021-03-26):
    同意二楼。
    借贵地一问。
    对于MODBUS RTU通讯,PLC写入从站的数据要有CRC计算。我想知道,从站返回给PLC的数据不需要在PLC中进行CRC校验吗?我看一些案例在程序中没有从站返回数据的校验。谢谢~

网友F:
    不需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同意二楼。
    借贵地一问。
    对于MODBUS RTU通讯,PLC写入从站的数据要有CRC计算。我想知道,从站返回给PLC的数据不需要在PLC中进行CRC校验吗?我看一些案例在程序中没有从站返回数据的校验。谢谢~

    从站会算好和数据帧一起发来,三菱PLC只支持自动和校验和奇偶校验,CRC要自己写程序。从站也有CRC校验功能的,不然他怎么知道PLC发过来的校验的真假,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从站会算好和数据帧一起发来,三菱PLC只支持自动和校验和奇偶校验,CRC要自己写程序。从站也有CRC校验功能的,不然他怎么知道PLC发过来的校验的真假,

    谢谢~
    我相知道对于从站返回的数据,主站需要校对校验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的

    不校验校验码,如何保证返回数据正确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校验校验码,如何保证返回数据正确呢?

    固定协议都不要你校验,底层都写过校验,例如触摸屏modbus和第三方设备通讯,抓包你会发现,crc校验自动生成,不需要你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固定协议都不要你校验,底层都写过校验,例如触摸屏modbus和第三方设备通讯,抓包你会发现,crc校验自动生成,不需要你写
哦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