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经常用变频器的大佬

楼主(2021-01-08):
1.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以下,输出的扭矩是频率越低扭矩越小吗,还是可以恒定输出,和模式有关?
2.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的话,除了容易发热外,工作特性是否和带变频电机差不多?
先说声谢谢!

网友A:
手册上都有答案

网友B:
频率低,扭矩小。

网友C:
还可以看一看支持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
低频率高转矩都可以实现,具体看变频器手册参数
小侯

网友D:
你變頻器帶帶普通馬達建議外掛個風扇加強散熱
一般馬達散熱是靠軸心帶動風葉
當轉速下降散熱風量不夠
而變頻馬達靠設計有分為自冷式根強冷式
低轉速高轉矩就要用向量回授的方式或是調整低轉速時電壓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