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第一次用西门子

楼主(2021-01-08):
当M0.2 接通, 出风温度VD0高于 VD24的时候 有上升沿接通M10.0 ,此时 我可以复位M10.0,后面可以断开加热,但是当温度下降到VD24这里的时候又会接通M10.0,这是怎么回事啊 m10.0又被接通了

网友A:
下降然后又升上去了 数据瞬时波动 没有产生上升沿 是不会执行置位的。

网友B:
正解,所以有回差的原因就出来了

网友C:
要么回差,要么延时

网友D:
程序里做个延时,然后再用上升沿,以避免这种瞬时跳变

网友E(2021-03-25):
做个延时防个抖

网友F:
用自带的PID自整定多好,不用再写程序